映泰A78OG M2+SE开机无复位

楼主(2015-07-08):
收到20块映泰A78OG M2+SE的板 开机无复位,电压都正常 我拿了一块板来修 把主板上的BOS管和IO芯片和时钟芯片 CPU管理芯片都换了还是开机无复位,后还去加焊南桥和北桥还是开机无复位 我真醉了。求求哪个大神能帮帮我。?
cpu
芯片

网友:
这么多,怕是不跑U吧,通病来的

网友:
得从电源好查起,按步骤来。

网友:
那你量了PCIA15有复位吗,你这个是全板无复位,还是U无复位呀

网友:
一步一步查呀

网友:
4L说的很对……

网友:
AMD板子我到现在还搞不懂。只会INTER的板子

网友:
看下0O电阻

网友:
不复位 你要查复位条件啊 电压是不是全出来了,时钟 有没有,这些都不差 盲目的去修, 问题越修越大

网友:
PWRGOOD 查了吗?

网友:
就一个电压正常无复位,就开始一通干啊,你可真敢干。。。
仔细查查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没复位啊,PCI,PCIE 等等。都没有复位就查复位条件,找个时序电路图或者点位图的看看。有思路了在干,不然毛病越搞越大

网友:
电压都有吗?

网友:
通病是103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