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侠师傅:这个公式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08):
各位师傅:最近在学版主的H61时序,我想把这个整的懂懂的,今天看到内存供电这块有一种不懂,还有顺便问一下双路供电中
VCC 是指12V吗?
有点菜哈,各位师傅勿怪

iocset=(40ua*rocset-0.4v)/rlowmos_dson=60a ,还有这几个信号GPO64  GPO63 l_vidmm 什么作用?

网友:
Vcc是5v供电

网友:
VCC一般指的是5V,GPO64  GPO63 是调节内存电压用的,你可以看上面那个方框,有这个代码的值呀,当GP064和GP063为高电平时,这时输出1.25V的内存电压,那个方框的1就表示高电平,0表示低电平

网友:
内存供电一般是5V,双路供电是指待机5V_SB和主电源5V两路

网友:
去,看不懂 等高手吧

网友:
应该是双路供电切换的吧,后面那两个信号是调节电压吧

网友:
这几个脚受控于桥或者IO,把这几个信号拉低,相当于FB脚多一个电阻接地,改变FB脚电压,从而实现内存供电的调节。

网友:
调节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