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电源灯不亮在线等高手

楼主(2015-07-08):
机子可以开机 电源指示灯不亮,进系统显示电源已经接通未充电。ISL6259   DCIN 15v ACIN3.9V。vdd5V VDDP5.1V  ACOK无电压 。公共点8.2V已经有了,单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求指教。。。ISL6259已经换过好多个了

网友A:
有可能是EC的问题,参考一下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413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EC的问题,参考一下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4138-1-1.html

EC我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过

网友:
灯不亮查ONEWAY 信号,大概是这么拼音的  。。

网友B:
DCIN供电-输出VDD线性电压5.1v-返回给VDDP供电。ACIN电压若超过3.2v-ACOK开漏输出由PP3V42_G3H上拉。
所以你要查PP3V42_G3H是否正常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IN供电-输出VDD线性电压5.1v-返回给VDDP供电。ACIN电压若超过3.2v-ACOK开漏输出由PP3V42_G3H上拉。
...

3.42V有了 上拉电阻100K正常 我不放心还换了一个

网友B:
ACOK一路给EC,另一路送给与门电路转给线性过压保护器产生ONE-WIRE,当然EC的待机条件必须要满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OK一路给EC,另一路送给与门电路转给线性过压保护器产生ONE-WIRE,当然EC的待机条件必须要满足。

一路给EC 另一路去小板 我小板有换过试过一样说明另一路没问题。。应该还是EC这边吧 我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路给EC 另一路去小板 我小板有换过试过一样说明另一路没问题。。应该还是EC这边吧 我觉得。。

芯片换过,小板没问题。你觉得EC那边问题应该是对的

网友:
但是。。。我EC换过一个。。。
故障一样 料板上拆的

网友B:
还是前两天的那台机器吗?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都具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前两天的那台机器吗?

对的  客户要出国了  比较急 。

网友:
3.42V 正常吗

网友:
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