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简修飞利浦HWE9190F 电源板高压一体板ILPI-068 开机5秒左右黑屏,再开机依旧,灯绿色。

楼主(2015-07-08):
飞利浦HWE9190F 电源板高压一体板型号ILPI-068 开机5秒左右黑屏,再开机5秒左右黑屏,黑屏时指示灯亮绿色。
黑屏后量高压开启信号有3.3V 到高压IC 那边有2.68V  电源有5V 高压供电 有15V ,,想想是不是灯管问题,于是把屏接到万能工具上,屏是一直亮的。。。 想想 是不是高压负载供电15V不稳定?于是开机前一直量这15V的输出端整流二极管后。然后开机,发现灯管亮时 电压降到只有5V。。然后灯就灭了。。。不会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吧,但表面上看不出鼓包啊,不懂怎么搞了,先把它换掉看看吧,不行再换5150整流管吧。换了25V 1000U的电容后,果然 正常了。。。。。

网友:
有的电容在下面鼓包很难看出来。

网友:
现在的飞利浦   越来越来 假了。。上次有个师傅也是发帖说。。变压器拆开 是铜包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