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主板刷BOIS后出现错误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5-07-08):
昨天接一技嘉主板,ga-780t-usb3,通电用诊断卡挡C1,会跑码,码跑到C1就不走了,接着又循环这样.知道BOIS容易坏,于在官网上找了这款机器的BOIS.先刷了ME_BOIS,焊好后,通电也能显,但会提示BOIS出错,开机提示Warning! MAIN BIOS CHECKSUM ERROR!
Retreiving recovery source from HPA.... HPA BIOS recovery not available!!
Retrieving recovery source from Back-up BIOS.... Done!
BIOS Auto-Recovering.
   后面发觉技嘉的主板是双BIOS,且B_BIOS才是主bIOS芯片,于是又拆下B_BOIS来,再刷了一下新下载的BOIS程序上去,再通电,还是提示上面那样的错误,不停的关机重启,到报错界 面.为什么会这样的.后面又到网上去查资料.有人说用技嘉主板配的光牒启去先择回恢BIOS选项.我这机没光驱也没这板的光牒.后面没辙了,这次我把两个BOIS芯片,都拆下来,同时刷上刚下载的程序,再焊好,这次开机不再提示BOIS出错了.胜利的进到没找到操作系统界面.
  另外说一下,从官网下的BOIS解压后,会出来三介文件(8ipekg4.f3 / autoexec.bat / FLASH885.EXE)把后缀是.F3的文件改成.BIN名,这样就能用编程器直接刷了.
  希望对新手们有帮助.少走点弯路.

网友:
嗯,有帮助

网友:
双BIOS的话,互换就可

网友:
不用改  都是直接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我的编程器不认这种.F3的后缀,可能有些好的编程器能识别.要是不识别就成.BIN形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