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b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7-08):
型号:惠普6535b
故障:开机不显示,电流1.2~0.9左右来回跳
特点:该机为AMD芯片组,无独立显卡,北桥集成显卡,北桥附近有一块显存
结果:此种现象为北桥故障,更换北桥即可亮机,
最后附上该机图纸,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A:
AMD的机子,北桥通病了

网友B:
一般加焊一下北桥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加焊一下北桥就会好

客户要求更换,其实加焊或重值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机子,北桥通病了

呵呵,是啊,感谢楼上来访

网友:
有了案例下次维修就就敢动手了

网友:
amd 北桥坏的比显卡多

网友:
看看显卡和内存插好着没

网友:
记得这个桥是红胶封住的,单个桥好像也不便宜,板子100多

网友:
这种机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这是AMD A78的集成显卡,也是HP以前故障率最高的机子。

网友:
通病来的

网友:
一般CPU 爱坏

网友:
这个。。。。直奔主题不是不好。。只是这些的什么桥BIOS直奔真不太好。加点过程就再好。呵呵,我是不是烦人。

网友:
北桥把   加焊不行就重新值锡啊

网友:
amd的要不北桥要不显卡 BIOS也有呵呵

网友:
我手头有块这个型号的板,电流1.7-1.9各个测试点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显。这难道也是北桥显卡?我是新手

网友:
通病吗 记下了

网友:
植球会用得比较久

网友(2015-08-12):
我也是新手,在这里多象大神们学习学习。

网友:
北桥还有红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