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联想H61H2-LM3触发掉电

楼主(2015-07-08):
联想H61H2-LM3触发掉电,触发瞬间测各个供电,发现缺总线供电。

经测NCP1589L 1脚5v 6脚供电脚5v  7脚0.89V,其余无电压
用1589A代换芯片也不行,哪位大师知道这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测量下相位脚,场管G极是否有断线,如果没有把EN前面的MN34拆掉看是否正常。

网友:
吧这个供电修出来估计就好了

网友:
看来我要买个编程器了,他们都说掉电与bios有关

网友:
芯片的7脚电压不正常吧?看芯片上标注应是低电平有效,你不妨短接到地试试!如果不确定高、低电平,可往前查查CPUVTT-EN信号来源。

网友:
图纸共享一份多好呀

网友:
PIN10。PG有没有。往上查,
芯片工作条件应该是:VCC,PG,EN

网友:
图纸共享一份吧  楼主!

网友:
楼主发个大图看看,EN前一部分看不到,不好说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吧!   不行的话就看下是否有短线

网友:
谢谢指导,场管G级没断线,MN34拆了也一样。

MN34的G极待机3.3v,触发0v,cpuvtt_en是芯片内部比较出来的电压吗?这个电压正常多大?不知道这芯片工作还需哪种信号

网友:
楼主,你还是共享一下图纸吧,你第二次发的图也看不完整

网友:
楼主,你压缩包里的文件,不是PDF

网友A:
图纸论坛上有,搜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论坛上有,搜一下啊

楼主你压缩包里面的是什么文件?

网友:
VCC,EN,都正常,这时芯片就会工作了,如果上管下管都正常,都就反馈部分出问题了,但是如果没过示波器,你也不知道芯片是否真的已经工作了。

网友:
hi61呀 不太清楚

网友:
试试压桥  我上次有个就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