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e1-410G图纸

楼主(2015-07-08):
跪求acer e1-410G图纸,无电压,3v,5v都没有,供电是1225c, 不知脚定义,

网友:
我也修到了台,有触发动作,没待机,竟然有触发动作,实测3V短路,烧鸡大法烧不出,同求图纸~

网友:
我的这台鸡修亮了,可是亮机卡LOGO,是桥挂了,导致3V短路,刚好有个拆机的型号是N29多少的桥,又没网网,一颗一颗珠摆上去了,做上去后,可以亮机,可是卡LOGO,查了下原型号是N3550的CPU,不知是不是桥不配,准备和客户说下,订一颗一样的桥做上去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