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52 风扇报错..几秒就关机了..

楼主(2015-07-08):
MS-7352这个检测电路从哪里来的,指教一下

网友:
我从论坛下了两个BIOS都不能用..写过后机都不亮..大家以后不要下论坛的...这板子可能是HP给V星代工的..

网友:
重点就行FAN电路吧。。

网友(2017-08-29):
我在论坛下载了一个,也是不亮机,原机的BIOS就是触发后显示几秒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