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VE111A11T 不触发 求助中

楼主(2015-07-08):
索尼 SVE111A11T  待机0.017 ,按开关不触发 ,量3V. 5V 都有,更换晶振后能触发 ,电流停留在0.7几 ,更换CPU 470电容 ,刷BIOS 无果 , 基地无图纸,小白没方向了,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又学一招了  下次自己试试看

网友A:
有没有复位  有就该跑马 。跑马维修一句两句说不清除

网友:
简单好学 还有用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复位  有就该跑马 。跑马维修一句两句说不清除

我上跑马卡试试,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怎么查,换cpu,内存 试试,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怎么查,换cpu,内存 试试,期待高手回答

CPU板载,内存换过了,下一步我觉得干桥了

网友C:
没有图纸,唉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唉放弃吧

100多大洋啊,怎能说放弃就放弃。

网友:
才100多1大洋,无图。板载U也报这么低,修不好不放弃也得放弃。

网友:
无计啦,尼边竞争激烈,150封顶了

网友:
会不会是CPU问题

网友:
我也这么想的,就是不敢动它,实在查不出来就动U 了

网友:
复位有了吗

网友:
复位有的,我怀疑是U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