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的节奏,神舟Q130B不触发求指教!

楼主(2015-07-08):
一台神舟Q130B,待机0.017,开机键测5V。3V.5V待机都已出。

测得:
3脚VBAT有3.3V,128脚晶振有1.35V/1.19V,14脚复位3.3V,18脚AC_IN检测3.3V,20脚LID#3.3V,101脚BIOS片选CS#2.15V

插上可调电源,对照时序走,测得3V/5V电感待机电压都有,可测到+V5S_ON,没有+V3.3S_ON电压,

换过BIOS程序块,换过EC,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在EC上可以测到112脚PWR_KEEP开机按键电压跳变。请教下各位,给个思路,因为没有示波器,不确定晶振和EC#信号

补充内容 (2015-7-9 10:03):
故障已经解决,不触发的问题出在BIOS上,等会开贴放两个型号的上去,电压上到0.350上不去,检查后发现是CLK开启信号断线,飞线解决,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哦,这样啊啊

网友A:
那先换个晶振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先换个晶振再说吧。。

嗯,我试试看

网友B:
查下PWRBTN#和RSMRST#有没有电压,用示波器看下瞬间有没有跳变

网友C:
EC到南桥的开机信号应该是48脚吧。。。

网友:
开关到EC应该是125脚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D:
这机器是低高低的触发信号,到EC的125PIN而不是114PIN,按下开关后才发出+5VS_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是低高低的触发信号,到EC的125PIN而不是114PIN,按下开关后才发出+5VS_ON

看时序当然是你说的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先换个晶振再说吧。。

换了,依旧

网友:
*脏话* 我也遇到过神舟的  结果没有修好 就是那个信号死活都不出来  修好了记得回复一下

网友:
我又遇到一台  pwrbtn#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不出来  结果没有bios刷也没找到ec915的主板  然后就换板了

网友E:
换一个南桥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南桥试试看吧

手头没有现成的

网友:
换个晶振换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到南桥的开机信号应该是48脚吧。。。

是的,是48脚发出的,问题是现在插上电就出了5V_ON,还没按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PWRBTN#和RSMRST#有没有电压,用示波器看下瞬间有没有跳变

PWRBTN#和RSMRST#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是低高低的触发信号,到EC的125PIN而不是114PIN,按下开关后才发出+5VS_ON

现在是还没按开关,+5VS_ON就出来了,换了EC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