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安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5-07-08):
最近接手了一台华硕笔记本X43B。开机蓝屏 所有外接都排除 发现安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然后系统也换了很多个 但是都没用 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相似的情况希望能探讨一下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我觉得直接换显卡

网友:
加焊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是打驱动就蓝屏,一般我都是直接加焊下看看,不行就换一个显卡,弄之前还是先量一下,1.5V的转换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嗯,显卡有可能。但是有时候可能是硬盘的问题,进BIOS修改一下硬盘的模式,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换显卡有结果了说声哦

网友:
如果是216-0707011的显卡直接换 解决问题

网友:
看BIOS里面有没有切换显卡的选项  没有直接加焊吧

网友:
换显卡吧,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下看看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A卡好多打不上驱动的, 官网重新下载,还不行考虑换芯片

网友:
在官网上面下载一个驱动试试

网友:
有动过什么吗,以前遇到过刷BIOS 后就不蓝屏的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

网友: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官网驱动装的吗?  要是还不行 就直接换显卡试了

网友:
就是 干干显卡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加焊显卡没用 问客户要不要换显卡 客户不打算换显卡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干一下吧!

网友:
装的是官网驱动不,要是的话就先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什么问题, 我手里也有一块差不多的

网友:
显卡坏了,直接换显卡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1.5V有惊喜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把

网友:
ASUS 的机器有的必须要用官网的驱动才可以的!

网友:
今天也到了一个一样的情况 加焊了   期待能用

网友:
你的是装了显卡驱动之后 重启蓝屏吗?如果是 卸载了显卡驱动 然后进系统 刷下BIOS 刷好了 重新装显卡驱动 可能会好。。。如果还是没好 那就考虑干显卡了。。。

网友:
我有一个HP G42的机器也这样,换了显卡还这样

网友(2015-08-16):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不是显卡问题,是CPU,此机子是双显卡的笔记本,贴板AMD的CPU

网友:
官网去下载驱动,不行再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