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台IP4 能开机但是会重启 下来该查哪里?

楼主(2015-07-08):
之前一直无法开机, 昨天重做电源IC 后, 能开机了,

但是启动过程中会重启 ,,,

网友:
自问自答, 刷机后 现在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A:
电源只是重置的没有换吗?

网友B:
刷机工具上传下呗。朋友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这个机器太旧了 没修的价值

网友C:
iphone4还修 啊,主板好像也不贵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工具上传下呗。朋友

刷机就是 爱四啊 没有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只是重置的没有换吗?

好像是用电池可以 启动,

电池座 夹电 他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hone4还修 啊,主板好像也不贵

自己的 ,没事折腾下, 进水的 机器

看主板就知道被糟蹋的 差不多了!!

网友:
3KS ,现在有个新问题, 打电话 都是杂音,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现在 想换U62 音频转换IC

网友:
W 不懂这个,你出去查查看

网友:
找来图纸查查看看就可以只了

网友:
我是不会修这个

网友:
上次也遇到台进水机,换完电源IC。。加电三分钟左右就自动重启,上电池正常。。。果断装机收钱。

网友:
查INT_MIC1_p,和INT_MIC1_N电路上面 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