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 机器问题

楼主(2015-07-08):
   这个机器我的显卡坏了,但是看不清楚显卡的型号了。求知道的人告诉一下。

网友:
华硕的要弄到你吐血为止,实在不行就换板吧。兄弟

网友:
HD8690M 问一下芯片供应商具体型号

网友A:
这种机器显卡坏得很少哦  是直接短路了吗

网友B:
216-0841018/ 216-0841009 /216-0841000这三个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16-0841018/ 216-0841009 /216-0841000这三个通用

这个型号是这其中的一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显卡坏得很少哦  是直接短路了吗

没量到直接短路的地方,不过断开显卡供电可以点亮。

网友:
好像这板显卡螺丝柱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是这其中的一个么?

是的,其中一个

网友:
修了一台 K550DP 所有电压都正常,刷BIOS 好了。

网友:
我这里有台K55DE的 显卡是216-0841009

网友:
216-0809000

网友:
华硕的现在真烂做的

网友:
风格的广泛的德国的航空vgnf被查出给城管的是个很好

网友:
没见过这么高端得

网友:
问下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