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3.3V串路求助

楼主(2015-07-08):
RT,待机的时候诊断卡3.3V灯亮,(非待机3.3V,ATX上电后的3.3V)测ATX橙色线待机的时候就出来有2.6V左右,不触发,3.3V串路了,求修过的高手指点,求经验,实在找不到关联的地方了,网卡拆了,D5拆了,还是不行。顺便上传图纸求分析

网友:
看了一下图纸 ,IO 有嫌疑

网友:
换Q19试过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q19拆了试试看

Q19在这里应该起到管理3.3VDUAL双路电压输出作用。

网友:
串3.3V的,那去的东西多了也有可能是5V待机串过去,不过我看了一下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9在这里应该起到管理3.3VDUAL双路电压输出作用。

起到双路作用的是D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到双路作用的是D5

谢谢指点,D5在这里也起到3.3VSB和3.3V工作电压隔离作用。

网友:
你确定你这个是映泰斗G41D3+ 的电路图纸吗

网友:
很好    值得一看

网友C:
G41D3+ 主板像窜电一样时钟在待机时会亮,该机复位有时会闪  但是不跑码 时钟爱坏 时钟芯片是RTM876-665  已经碰到两片换时钟就跑码亮  这个是经验  的确有发现窜电现象 不过我修好后 好像还是窜电 但是已经可以亮机了 没有后遗症 ,另外这个板子还有上面截图这个毛病,故障是滚动条后灰屏死机  南桥没有收到SB_PROHOT#  3.3V信号,G31-M7  TE也爱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G31爱不出CPU 供电也是U供电芯片的贴片三极管或者排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1D3+ 主板像窜电一样时钟在待机时会亮,该机复位有时会闪  但是不跑码 时钟爱坏 时钟芯片是RTM876-665   ...

你说的CLK指示灯在主板待机时候会亮,是因为时钟芯片供电工作与3.3V有关系,这里5VSB与3.3V串电就会引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41D3+ 主板像窜电一样时钟在待机时会亮,该机复位有时会闪  但是不跑码 时钟爱坏 时钟芯片是RTM876-665   ...

我的3.3V串路,挑电源,有的可以触发进系统,关机会重启,大多数电源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3.3V串路,挑电源,有的可以触发进系统,关机会重启,大多数电源不行

主板挑电源一般是电源本身输出功率达不到主板工作要求,3.3V串路在主板待机时候产生本身对应工作电流值应该小于正常主板上电触发产生的3.3V工作电流值,估计这里串路故障会导致主板无法正常触发。

ZK浪子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板挑电源一般是电源本身输出功率达不到主板工作要求,3.3V串路在主板待机时候产生本身对应工作电流值应 ...

小明哥?刷分?滚一边扯淡吧。我试板的电源全是足功率的大品牌拆机电源,挑电源是因为3.3V串路了,电源自身检测异常不允许上电,偶尔的旧电源杂牌电源没有这个检测机制所以可以触发!!!串路而已,待机部分工作还是正常的,电流怎么小的?“估计这里串路故障会导致主板无法正常触发”你妈难道不是女人?你要不要再说一句是主板坏了?好好一个贴就被你刷死了!!!滚犊子!忍你好久了!

网友:
谢谢指正评论错误,看来是我理解错误了

ZK浪子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明哥?刷分?滚一边扯淡吧。我试板的电源全是足功率的大品牌拆机电源,挑电源是因为3.3V串路了,电源自 ...

说的好 老子早就受不了的,妈的。每个帖子都有这个SB在回帖子 ,不懂也回,以前我还来看看,现在我基本上看这SB回帖,直接关了。 大快人心。。

天意wx -4 注意语言

网友:
强行供电试一下,有没有芯片热

网友F:
看下内存槽中间有没有个103排阻换下试下。

网友:
3VDUAL接可调电源,,VCC3_3接地,,这机烧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下内存槽中间有没有个103排阻换下试下。

换过了,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好 老子早就受不了的,妈的。每个帖子都有这个SB在回帖子 ,不懂也回,以前我还来看看,现在我基本上 ...

你去看看,这SB可是发帖状元,估计是刷了分去换奖品,TM他家就这么穷,得靠刷分换奖品回去养那喜当爹得来的杂种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