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80笔记本,sis芯片组型号死机、不启动

楼主(2015-07-08):
请诸位高手上眼
长城e80笔记本,sis芯片组,集成显卡。表现为死机、不启动

清华同方K40A、V80、长城E80 T80、方正R640据说使用同样的主板

这个本子的主板是维修过的,当时原装的cpu插座是白色的,网卡出了问题,维修点调货换了主板
这个换了的主板实际上是明显维修过的,cpu插座是紫色的,有几点明显的焊接的痕迹

更换后用了不到一年出了问题,不过当时已经过保了,所以没有想到维修,一直仍在柜子里。现在想折腾一番
当时最初发生问题的时候,疑似和使用一个有问题的usb鼠标有关。当时试用那个鼠标,在拔掉的时候突然黑屏了(会不会是南桥以及想关电路问题??)
继续试图开机,竟然成功进入系统了,但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突然黑屏、声音也不输出了(不是那种很短的一段反复播放,而是根本没有),硬盘灯也是不亮的。但是风扇会继续转动。这时长按开机按钮,有时能够关机,有时不能关机。使用电池或是使用外接电源都一样。
曾经以为是操作系统的问题,重新安装xp,问题依旧
由于没有维修,只是放着,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到现在已经过了两年多了),能够进入系统的时间越来越短、机会越来越小,重新开机表现正常的时间越来越短
现在的状况:
机器不接电源放置很长时间后,才可能开机一次,XP引导过程中,或是进入bios中,就突然黑屏没有反映了,现象如前述。不过这个长城的e80风扇不是一开机就转,因此通常的看风扇判断供电的经验不适用。然后长按电源或是拆电池才能关机。关机后再按下开机键后电源灯亮,硬盘灯不闪烁或是偶然亮一下,屏幕貌似灯管不亮。整个时间也就是1分钟,整个系统还是很凉,应该不是热量累计有关

请诸位高手分析分析是什么现象。
尤其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恢复”后竟然可以短暂的正常一段时间,而这个工作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短了,猜测不是什么ic烧了,经验里ic坏了就是纯粹的坏了。但是电容貌似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