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A785GT 帮我看看总线供电在哪里? 不跑码

楼主(2015-07-08):
盈通 A785GT 的板,不跑码,cpu会发热,很烫,
其它供电都正常,cpu供电为1.09,总线供电找不到,
这板上有两个W83321G芯片,输出电压有5点多。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芯片是总线供电呢?
红圈圈起来的地方是两个W83321G芯片

网友:
桥电压有没有

网友:
桥供电有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

网友:
你都知道桥供电电压了,会不知道总线电压,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所说是桥电压,还有你说的是内存的系统总线电压,还是FSB总线电压等。

网友A:
AMD芯片组主板总线供电一般跟桥供电一起的,请使用假负载上面的总线供电点,测量与边上那个场管相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芯片组主板总线供电一般跟桥供电一起的,请使用假负载上面的总线供电点,测量与边上那个场管相连。

假负载上的总线供电点一般是FSB VTT英文标识,其FSB VTT电压又是CPU供电正常后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负载上的总线供电点一般是FSB VTT英文标识,其FSB VTT电压又是CPU供电正常后产生。

谢谢,我这没有假负载,呵呵,客户已拿走了。

网友:
总线电压怎么可能5V  你不会量的芯片的主供电吧

网友:
你画的那两个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