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960 mbx-224键盘跳线问题,谁知道告知下。谢谢

楼主(2015-07-08):
这个是通病 我看有人发帖问过,键盘在dos  bios下都能用,一进系统就失灵了,不是系统 bios ec的问题,我都试过了,听说是这跳线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跳,  按图上 m960  都是低电位,量这就是啊,四个电阻都是做空的,  有大神弄出来过没?  知道的请奉献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5-8-8 09:47):
不是这个跳线的问题,跳线是m960 换m961  才要改跳线,这个最后也没弄出来,放弃了。

网友:
三十个查看没有一个人知道吗?没人分析分析?

网友A: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一个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一个个试试吧

虽然你没遇到过,但我还是要谢谢你回帖了。、

网友B:
如果有跳线电阻可以查查,现在是M960基本没什么好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跳线电阻可以查查,现在是M960基本没什么好查的

电阻都是做空的,问别人说有人弄出来过,就是改个电阻,但具体忘了改那个电阻,我自己在这鼓捣几天了,还没出来。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也是跳线,不知道正确的跳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也是跳线,不知道正确的跳法

我这个不是跳线的问题,跳线的问题是m960 的主板换m961  要跳线,就按图纸上跳就行,我这个没换主板 用着用着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最后也没解决。你的跟我的一样吗?一样解决了告知一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不是跳线的问题,跳线的问题是m960 的主板换m961  要跳线,就按图纸上跳就行,我这个没换主板 用着 ...

我没换过板子,之前都可以亮机,隔了一天就点不亮 了,去动下那个跳线的开关就可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换过板子,之前都可以亮机,隔了一天就点不亮 了,去动下那个跳线的开关就可以亮机

说的不是一个跳线,我说的是键盘跳线,你说的是屏跳线,你那个是胶壳子,能拿镊子上下拨的,我说的是键盘的电阻跳线。

网友E:
我只能说,触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能说,触摸板

触摸板坏了?我触摸板没插啊。

网友F(2015-08-08):
我这也来台楼主一模一样的机器,目前刷了BIOS 没有好,换了EC 好了几次,放一会又不行了,目前准备干南桥,不知道可能行大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这也来台楼主一模一样的机器,目前刷了BIOS 没有好,换了EC 好了几次,放一会又不行了,目前准备干南桥, ...

论坛里以前有人换过,没好  ,你换个试试,期待你的答案,我的放弃了,最后。

网友:
你把那几个电阻补上试试  ,测量一下 试试。按键盘的时候.有的是上拉 被下拉了肯定不行啊   。这个方法我以前试过。好了。你再试试行不行。

网友:
不怕麻烦就一个个折试试了不好焊了折

网友G:
把这几个换掉能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这几个换掉能解决吧

什么换掉?

网友H:
我也遇到了,有大神解决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了,有大神解决没

解决了告知下,我的最后放弃没搞了。

网友:
我手头一个装上键盘不能用,会卡机卡机。。晕死了。。

网友:
还有的时候不显示,最晕的事情是插外置键盘可以进BIOS,换了新键盘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
我的手上有台,键盘不能能,USB键盘也不行,放下电,下载开机不显了,CPU电压,出不来了,郁闷死了

网友:
还是电阻的问题,我遇到一个高屏亮度的,修好久过修出来,你这个和我那很类似,你认真看一下图大胆的试.应该能修出来,因为没看全图所以没办法给你给具体的意见.

网友(2015-09-24):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以前有人换过,没好  ,你换个试试,期待你的答案,我的放弃了,最后。

换了一个鸟样 没有好。。。。

网友:
这样的问题暂时还没遇到,会不会是软件方面引起的啊。

网友:
应该是键盘问题, 在dos下面有的功能键是没有定义的,所以对abcd这些键没有影响,但是windows下面 这些功能键失灵会影响abcd这些键的使用,遇到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