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咔咔响还有救吗?

楼主(2015-07-08):
Dell
笔记本
硬盘,希捷500G,开机后bios报告没有检测到介质,pxe-rom出错。进BIOS可以看到硬盘型号。通电开机不久后硬盘咔咔响,时间长后消失,但依然报错,这个硬盘还能救吗?
笔记本

网友:
把资料拿出来就扔了吧

网友:
磁头敲盘,没用了

网友:
我的硬盘也是这样,看来没救了

网友:
没有救了,赶快把资料移出来换盘吧

网友:
应该是磁头坏了 基本上没救了 只能换头之后把资料提出来

网友:
没救 费了 有数据去做数据把

网友:
这是磁头敲盘,一般磁头坏了,如果没有重要资料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
应该是磁头问题,基本上没得修,如果处理后还可以卖铝,值回少少钱

网友:
磁头敲盘了!如果能换磁头也许还有救。

网友:
磁头坏,和固件都会造成。。。。

网友:
也许是固件门问题,重刷固件试试,再不行就是磁头坏,固件丢失也会敲盘....

网友:
肯定是废了,能把质料考出来就不错了

网友:
我也有 一个这样

网友:
转移资料先!

网友:
固件也能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摔了吗?刷了就是磁头坏了 基本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