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11s

楼主(2015-07-08):
屏闪,屏和屏线都换过,显卡也加过,想问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补充一下,外接也闪。

补充内容 (2015-8-9 09:15):
已解决  是休眠那没电压

网友A:
看是供电是不是不稳定,怎么个闪法

网友B:
从屏接口处 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如果有明显变大或小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C:
查屏的供电数据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屏的供电数据条件

外接也闪。。。。。。。。。。。。

网友:
外接也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屏接口处 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如果有明显变大或小的,就是这个问题

外接也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供电是不是不稳定,怎么个闪法

外接也闪。。。。。。。。。。。。

网友:
可以重植显卡或者看下显存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吧,看看屏的4.5脚电压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换显卡撒。。。。。简单而直接。。。。。

网友D:
修好没有 显卡换了吗

网友:
只能先换显卡试试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没有 显卡换了吗

还没有呢 有空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