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pro电源坏了求维修指导

楼主(2015-07-08):
一个是Mac pro MA970的电源。现象是:前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使用中会突然断电,但按电源键还是能开机,就没当回事。过了几天,开机后电源有“吱吱”的声音。后来就出现开机后立即断电的现象。现在都开不了机了。
各位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这个电源980W很重大概2.5公斤。
拆开分两半,有3个接头和连线分别连接,见图。这和普通PC电源很不一样。
上面还有保险丝,量了一下,没断掉。

另一个是Mac pro MB871的电源,也是980W。现象和第一个差不多。现在也不能开机。

补充内容 (2015-7-9 12:58):
补拍了一些照片,在13#。希望能看得清楚细节。

网友:
机后电源有“吱吱吱”的声音

这很像变压稳压管的问题哦

网友A:
楼主的电源做工很好,值得一修......

网友B:
修电源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做工很好,值得一修......

是啊,这个是苹果工作站的电源。网上卖的这款拆机的电源都要五百。我感觉应该不是大面积的损毁,拆开都看不到什么烧坏的痕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啊

是啊,我开始看刘老师的电源维修视频。不知道凭自己这点初浅水平能不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开始看刘老师的电源维修视频。不知道凭自己这点初浅水平能不能修好。

此电源设计复杂,初学的难度很大.....

网友:
这种东西,小地方难得一见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先修辅助电源!

网友D:
按你说的响声应该是推挽电路的问题,就不知道你的这电源的推挽电路是什么结构的,没有看到不好猜啊

网友:
BTX电源,跟ATX电源的确不太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方案的?芯片型号拍上来。

网友:
补拍了几张特写。不知道是否拍到重要器件了。下面是全图:

左半边详图:

右半边详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说的响声应该是推挽电路的问题,就不知道你的这电源的推挽电路是什么结构的,没有看到不好猜啊

不太懂电源电路。
拍了清楚一些的照片,麻烦看看是否拍到了。

网友A:
台达的电源设计复杂,结构特殊,一般很难修...........

网友E:
这个电源除非有线路图,要不很难搞定的!先从简入手吧,检查外观有无虚焊的,电容有无漏液失容的,待机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台达的啊,难修,保护电路特别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除非有线路图,要不很难搞定的!先从简入手吧,检查外观有无虚焊的,电容有无漏液失容的,待机供电 ...

基本看不出任何烧坏痕迹,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电源设计复杂,结构特殊,一般很难修...........

真是台达的电源。兄台厉害啊!咋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吱吱响  估计是mos管周围的元件有问题了  我碰到过主动pfc mos边上有个电阻和电容变质了   主变吱吱叫  换 ...

我这种初浅水平估计修不了。有没有会修的版友在上海浦东新区的?

网友G:
不过既然是开关电源,那还是从初级,次级,辅助,触发条件几个方面去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过既然是开关电源,那还是从初级,次级,辅助,触发条件几个方面去查吧

把电源的两个半边都从外壳里拆了下来,发现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再次问一下,上海浦东这里有能修的兄弟吗?

右半边正面:

右半边背面:

左半边正面:

左半边背面:

左半边小电路板正面:

左半边小电路板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的两个半边都从外壳里拆了下来,发现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再次问一下,上海浦东这里有能修的兄弟 ...

最后一幅图那几个分别是什么IC呀?

网友H:
台达的电源结构复杂、保护多,资料无,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台达的电源结构复杂、保护多,资料无,很难修。。。。

我自己是放弃了。
昨天网上联系到一个,居然说能修好。有空去试试。

网友:
楼主如修好了回帖分享一下...............

网友C:
今天把MA970的电源拿出来,居然又能用了。刚开机时还是能听见吱吱声,赶紧拿手机录了下来。请各位瞧瞧。
过了几分钟,声音又没了。到目前为止,使用上一切还算正常。

7月 24 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今天把MA970的电源拿出来,居然又能用了。刚开机时还是能听见吱吱声,赶紧拿手机录了下来。请各位瞧瞧。
...

楼主没有送修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没有送修就好了吗?.........

是的,没送修。就放了几天。
今天开机后响了几秒,现在又不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