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这个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08):
这个是长城M22HZR LCD 开机就绿这,无图像,以为是驱动板的事 换了块还是这样 然后把电源高压板也给换了,还是绿的。。。。麻烦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了。。。。。
长城
电源

网友A:
明显的屏坏了
xtsc8888
还有修的价值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屏坏了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屏坏了,扔吧,修好后你不一定卖回本。

网友:
看一下屏线,是否接触不好,如果你有时间,技术还不错,看一下屏后面的逻辑板是否坏了,修一下

网友:
屏坏了 客人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都认为是屏坏了,那也只能仍了,不在去修了。

网友:
屏都坏了还修什么

网友:
液晶是好的,就是上面的板有可能坏了,没有修这板的本事,以后拆件用

网友:
屏坏了 买别的吧

网友:
屏坏了,建议客户买新的了,顺便赚一笔。

网友:
报价换显示器吧

网友:
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带坏了 要换屏电路

网友:
屏坏了,或是驱动板

网友:
什么都换了,那只剩下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 极少是逻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