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5-07-08):
显示器白屏,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最开始驱动板给屏5V供电没有,从新买了个驱动板出来的5V有了。但接上屏就保护关机。还烧驱动板上的50V电容

补充内容 (2015-7-23 10:37):
已经修好,就是四个小电容里有两个坏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保险正常,保险旁边的B1是什么东西。两边是通的

网友:
图中C23 C24 C25 C26与地都是通的,就连C27的两点与地都短路

网友:
B1是个小电感吧

网友A:
短路了,用烧鸡法,找出短路的元器件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用烧鸡法,找出短路的元器件更换

直接给板子5V供电呗

网友:
屏有短路吗

网友:
我说的那几个电容都短路

网友:
也可能只有一个短

网友B:
是屏短路了   看是不是吧保险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短路了   看是不是吧保险烧了

是的  保险已经烧了。现在找不到逻辑板上的问题,不敢通电了。最开始保险是好的,换新驱动板烧供电管,当时看错了。烧的不是电容。

网友:
这个要拆短路上的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