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修了俩显卡

楼主(2015-07-08):
偶然机会得了几块七彩虹9800GT 逸彩9800GT-GD3 CF黄金版512M

一块花屏,剩下的4块都是不显  分别称呼为ABCD四块显卡以示区分
A显卡的故障为显存和GPU供电均为零,为电路问题
供电场管的D级有11.8的电压正常,G级电压为零

两组场管的G级都连接到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丝印为CH=AL  没查到这个型号   找到个=CH的为RT8205C

(这张图上的引脚连锡已经分开了)
看针脚定义差不多
两个G级分别与7脚VOUT2和24脚VOUT1相连,这两个引脚电压都为零,而花屏的那块测得VOUT1 VOUT2为1.67V
芯片周边小零件测了下没发现有问题
把花屏显卡的CH=AL跟A显卡上的互换了下
电压有了,也能显示了
问题来了
VOUT1 VOUT2的电压有了  但是为2.25V    这样GPU供电就为1.6V   而之前测得的花屏GPU供电为1.1V
有点怕怕
又仔细的对比了一下,芯片周围有个贴片电阻虚焊了应该是 ,阻值不对,更换完之后GPU电压为1.1V,显存供电为1.8V
均正常,上机测试一切OK
--------------------------------------------------------------------------------------------------------------------------------------------------------------
另有一片ONDA9600GSO 384M的

故障现象是插上显卡开不了机,ATX电源都不工作,换块显卡就好了,肯定是显卡短路了
两下果然是外接6PIN短路
一个APM2509N的D极S极短路
手边只有APM2510N,更换后电压正常但是不显示
卸下来仔细看了下显卡背后掉了颗电容
随便找了个废显卡卸了个电容换上
OK 了
这俩显卡真心是捡漏捡的 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

网友:
看来楼主经常修显卡呀!还有神器

网友A:
我这有两块显卡不显示,一块是MS9800GT,一块是普通电容为主的华硕游戏高手512M板,别人劝我别修了,不值得,我何尝不晓得,只是显卡好的时候用起来效果很不错!故不舍得扔,扔了又要浪费资源废物回收党也会拣去进行深度维修后流入市场,我只请问LZ这俩卡可以修好吗?谢谢了!

网友:
做维修就是得细心,耦合电容是很重要的

网友:
自己做的维修小工具?

网友B:
兄弟。能分享下最后一张图片的显卡供电接口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两块显卡不显示,一块是MS9800GT,一块是普通电容为主的华硕游戏高手512M板,别人劝我别修了,不值得 ...

在这个维修板块你选显卡维修 再点精华 就会出来好多的教程 比我写的详细的多   而且我也是看精华才懂了一点点   9800现在还能卖100呢    修好了就省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分享下最后一张图片的显卡供电接口的吗?

这个是来自豆瓣上的一篇文章截图
只需要接12V  3.3V GND就可以了
ATX电源接头需要绿线PSON和黑线GND短接就行   保证插上电源就能开机

网友:
我这里很少修显卡,都是换,以后有坏的显卡也要修一下,好卖钱

网友D:
虽然LZ说的捡漏的,但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是不行的,不过修好了当测试卡也挺好,估计难卖吧

网友:
这种显卡现在应该不怎么好卖了吧? 我们这里都卖不了了

网友:
谢谢分享,坐等你出新帖

网友:
看来楼主经常修显卡呀!

网友:
短路好修呀一般是场馆短路也不会返修

网友:
我这还有几个好显卡  不好弄

网友:
楼主分享分享你的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LZ说的捡漏的,但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是不行的,不过修好了当测试卡也挺好,估计难卖吧

不卖可以用到某些地方,也可以挣钱噢!

网友:
这不是钱的事 是练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个维修板块你选显卡维修 再点精华 就会出来好多的教程 比我写的详细的多   而且我也是看精华才懂了一 ...

只是发现原来质量不错的显卡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有点问题了不情愿抛弃,如果可以维修好那岂不是一件大乐事!再说,扔了后也给那些回收报废电子的商家“二次回收再利用”的可乘之机,给咱们消费者重复消费和报废利用也是一种无形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来自豆瓣上的一篇文章截图
只需要接12V  3.3V GND就可以了
ATX电源接头需要绿线PSON和黑 ...

谢谢你。。。。

网友:
怎么能说没有技术含量,对我这小白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
受益匪浅  不错啊

网友E:
难道楼主是淘古董的?捡漏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楼主是淘古董的?捡漏都出来了

我是专做黑网吧小网吧维护,废主板坏显卡多的很,今年生意不好做,这才想着抠一个钱是一个钱

网友F:
耦合电容不能少,要是滤波电容或电解少几个没事,能点亮。

网友:
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钦佩

网友(2015-08-11):
引用 网友F:
耦合电容不能少,要是滤波电容或电解少几个没事,能点亮。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有技术才能检漏啊。

网友:
总之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假卡来的吧???现在很多都没价值维修 除非秒杀卡

网友:
背面的电容一般很小吗  掉了也能看到 只能说明楼主细心

网友:
楼主显卡也修,高手啊。这两片显卡怎么也卖100大洋啊

网友:
楼主的测试工具做的很好,

网友:
512M的好老了,
,这种卡,我们都不修了,最好查一下供电,,,,

网友:
楼主真不错啊,生意很好啊,先下你的送的礼了,谢谢。

网友:
空闲时修修显卡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其实楼主很是厉害!

网友:
看到显卡就丢一边了,没修过。

网友:
这不算捡漏了,看来楼主技术不错,修显卡应该修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