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B5400图纸

楼主(2015-07-08):
这电阻是多大pr80进水的,

网友:
在光驱口那里

网友:
机器比较新,没图纸上TB看看。不行跑电路看看这电阻是分压还上拉的,也可以从大换到小试试。

网友:
拿个10k的换上去就可以了 可以先从100k开始换

网友:
接到一台,正想来找图纸

网友:
新出的机子根本就找不着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