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突然关机后不触发不开机

楼主(2015-07-08):
   客户反映是开机玩一会就自动关机,然后怎么都开不了机了。到手后插上直流电源发现短路电压跳变00-0.21-0.035一直跳 请高手指教有没有通病

网友A:
电压在跳还是电流在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在跳还是电流在跳

电流
电压19v

网友:
不按开关触发的时候,电流就在跳吗

网友:
发过来我帮你修

网友:
先拆开看看 测下公共点阻值

简单的基本排除下 试试

网友:
这个情况 应该是有东西短路烧了 百分之90是电容之类的  拆出来仔细看下 哪里有什么不劳而获的 动不动就想通病 哪里有那么多通病。。。。。我晕。。

网友:
是PC49  10U_0805_25V6K短路 谢谢各位

网友:
不知懂啊是不是马后炮,这个电压这么跳变,感觉应该是电容漏电

网友:
待机电流不稳还偏大,肯定是有短路漏电的元件了。

网友:
后端短路了

网友:
有通病,一个星期前,我也遇见这问题利润,时亮时不亮,最后走了捷径,换了主板,我想说的是板子通病觉得有,但是太费时间的话,也就划不来了

网友:
测短路没有,没短。就按照时序修

网友:
楼主已修好恭喜。,Y400还是挺新

网友:
待机芯片的待机电压短路了

网友:
呵呵跟我一样小小白级别的   有跳变就应该理解为触发了吧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
有电容坏了

网友:
后极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倒是发现这机器。 似乎有到0.2电流掉电的。  非BIOS问题。

网友:
算你运气好 竟然是短路了

网友:
短路引起的

网友:
短路了,,查吧

网友:
我的待机电流不动 按开机键 就是不触发

网友:
俺是来打酱油的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