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9AL报警1声3声3声1声不显

楼主(2015-07-08):
       LENOVO E49AL报警1声3声3声1声不显,板号11310-1,LSS-1 MB 48.4TK01.011。桥是SLJ8C HM77.量各电压都有出来。于是换内存,换CPU,刷BIOS,吹显卡,还是一样的报警。      没办法了,想排除一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于是参照二代的机子把显卡供电的复合MOS管PU9202,PU9203取了,电流只能上到0.6几了,看来二代改集显的办法不能套在三代上。于是翻图纸,看到R2006和R2007可以设定集独显,于是把R2009换到R2007的位置,还是一样报警。
      彻底没招了,特此求救!

网友A:
按时序   复位---寻址--POST(CPU---64--显卡)----亮机维修      内存排除波形怎样? 几次?  纹波?锁定故障范围. 若内存排阻无波形?测试下SPI波形.  反推回去.

网友B:
可以植株重做下显卡

网友C:
感觉楼主有点莽撞了!报警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查不到报警声含义也应先拆外设再动显卡呀。另外电流多少啊?

网友:
测下内存排阻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有点莽撞了!报警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查不到报警声含义也应先拆外设再动显卡呀。另外电流多少啊?

电流可上到1.3几

网友:
忘了写,SMBUS有波,但内存排阻无波

网友D:
集成的,北桥问题大一些,祝君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成的,北桥问题大一些,祝君好运

桥的问题有些道理,只有换了才能验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   复位---寻址--POST(CPU---64--显卡)----亮机维修      内存排除波形怎样? 几次?  纹波?锁定故障范 ...

内存无波,SMbus波形正常。只有一个ROM芯片的,测SPI没有意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内存无波,SMbus波形正常。只有一个ROM芯片的,测SPI没有意义吧

单BIOS的  测试LPC总线波形   一次波形,进入BIOS取程序,二次波形,拿出BIOS内程序,这是寻址阶段,三

次波形,是检测CPU以及CPU的缓存以及PCH的完整性.四次波形,是检测基本64KB内存,五次波形,检测显卡.

初始化显卡BIOS并亮机.    假如在LPC上测得三次波形,内存的SPD测得一次波形(注意波形的状态,轨迹),

而内存排阻无波形,显然,内存没过.   因为内存的SMBUS的波形(这里注意电压和对地阻值,电压显然是

3.3V,对地两个一样,600欧),把波形动作翻译过来,就是南桥PCH正在读取内存固件SPD内的信息.  DDR3的

内存要测试关键点

1  供电 VDDQ---为什么有个Q,基本上是稳定,这个线路会很多滤波电容. 有2个,一个   是给内存自己供

电,一个为CPU内的北桥内的内存控制器供电,他们电压一样,这个要注意.

2  VREF参考    电压,VDDQ的一半.

3  内存固件SPD电压 3.3V

4  时钟  要有波形,电压在0.4V附近

5  复位DRAM_RST#   这个是DDR3内存特有的,二代以及以下,没这个信号.受控于CPU和PCH.电压1.5V左右.

6  SDA/SDC就是SMBUS波形,分别是200/202脚位测得  除了波形,注意电压和对地阻值.

内存其他信号

①ODT信号.片内终结(ODT,On-Die Termination)在内存的116和120脚位.电压0.7V左右,是控制内存排

阻波形发出的决定信号.

②CKE内存时钟使能

网友F:
E49这样报警我刷bios好过,一直以为是内存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E49这样报警我刷bios好过,一直以为是内存问题呢

我只刷过一次,现象一样我就排除了。看来我得刷多几次才行

网友G:
E49的机器BIOS多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E49的机器BIOS多容易坏

那我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植株重做下显卡

这么新的机器不要随便换显卡

网友:
一直以为是内存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百度一下故障代码  知道是哪里报错再说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
、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显卡或桥问题吧,具体查查看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I:
楼主解决了吗 ,    我感觉 动桥 有可能, 毕竟桥比显卡便宜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解决了吗 ,    我感觉 动桥 有可能, 毕竟桥比显卡便宜很多

没呢,丢在那里,在修别的机子,客户接受的话就换板算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给别人做事,先求无过。没修好搭上一个桥又得挨骂,懒得搞了

网友:
我跟你一样的故障,cpu和内存一起换就好了

网友:
这个 机器我刷BIOS 刷好过

网友:
报警1声3声3声1声,这个确实是显卡报警,,你独显改集显,要看显卡供电是在复位前还是在复位后,如果是复位后的,可以直接撬开电感就行了

网友:
这个没得几年的维修经验和扎实的理论是修不好的哦!!!

网友:
我怎么搜索不到R2006和R2007,图纸不对?

网友:
南桥问题多

网友J:
我正在修这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正在修这块板子

是这现象不?应该是桥的问题。各方面的原因我没有换。建议换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
、  我也遇到一台

换了个板,仔细观察买来的板,只有BIOS芯片动过。我估计这个报警的故障也许还是BIOS问题。很可能这个BIOS有点特别,正常备份的刷了解决不了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个板,仔细观察买来的板,只有BIOS芯片动过。我估计这个报警的故障也许还是BIOS问题。很可能这个BIOS ...

还有买来的主板BIOS芯片上贴了易碎标,就没有备份了,建议上淘宝买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有些厂家在BIOS里弄得奇葩程序,一般市面上又找不到,专门折腾我们这些搞维修的

网友(2015-08-19):
你这个集显电压出来了吗   出来了内存就一定过了 3代内存条件是 内存的供电和通讯电压0.75要有   南桥通过SMBUS读了内存信息后  内存的时钟 和数据线都会测到波形的 然后就是内存的复位

网友:
E49这样报警我刷bios好过

网友:
没看明白你写的什么东东 是一长两短吗

网友:
内存波形抓了没  过内存没

网友K:
手里有一台,去掉内存就是3 1  3   1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手里有一台,去掉内存就是3 1  3   1报警

应该是BIOS问题,等BIOS技术讲座学完了自己分离合成一个试下吧

网友:
主板是单购还是交换的

网友:
干显卡了没

网友:
拔掉内存电流跑多少?

网友:
BIOS  有可能报警啊 , ,,

网友L:
三声是内存吧重插下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三声是内存吧重插下试试

你是来赚分的吧,清理重插更换内存反复对比测试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M:
大哥  修好了吗,,,我这一台和你一样啊    你bios分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来赚分的吧,清理重插更换内存反复对比测试这是最基本的

那你就焊南桥啊内存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BIOS的  测试LPC总线波形   一次波形,进入BIOS取程序,二次波形,拿出BIOS内程序,这是寻址阶段,三

次 ...

很给力的样子,复制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祝愿楼主早日秒掉吧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搞过,现在新机器都是先搞BIOS

网友:
看以能不能在网上找到?

网友:
不知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哥  修好了吗,,,我这一台和你一样啊    你bios分离可以吗

网友:
呵呵 如果早点就帮你备份一个 今天换风扇一台 需要减线要不报错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刷了BIOS 不行,,一长3短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以后要是BIOS正常备份刷子不行,可就麻烦了。

网友(2015-09-24):
手上现在也有一台 bios刷了n个了 不行

网友:
测信号时序电压波形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 坏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