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一体机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5-07-08):
联想C320一体机不触发求救 按开关 测3V5V有3V5V输出用示波器测32.768也起振刷过EC程序还是不触发请教各位老师给点秘诀

网友:
测开关上电压有吗?按开关时EC相应脚有输出吗?南桥收到后返回给EC S3信号了吗?

网友:
没有图纸吗 呵呵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按不触发维修流程来修就行了。

网友:
没有秘诀,工作条件查了没有

网友:
BIOS 刷一哈。

网友:
看看各个电压,有没有

网友: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 没秘诀 按时序修

网友:
说的具体点

网友:
不触发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图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