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主板没有onoff输出

楼主(2015-07-08):
本人最近遇到几个显示器,没有背光,一查是没有主板onoff,在主板上接一个5v却一闪闪的,求师傅指点,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你连到主机上了吗?也可能是背光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一闪一闪的时候5V是否还稳定,如果不稳定要另外找。

网友:
一般是高压或后级有问题,负责载不正常。

网友:
可以从驱动板飞一个5V过去  但是要稳定的

网友:
有乜有断开 主板的 ONOFF

网友:
在驱动板上干一个5V电压 就可以了

网友:
先看下电源板有没有5V,12V输出  电源板好的话就直接改高压板  几块钱的成本

网友:
闪的时候电源电压有波动的查下电源板

网友:
闪你看看是不是电源板有问题。你以前的高压板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