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7-08):
今天接一台宏基4750,电流表0.03左右按开关无任何反映,经测量无3、5V,测量压降值发现5V短路,拆掉PU4601 标识EF=DA(RT8207)之后5V不短路了,装上原装的芯片后通电发现5V又短路了先不管短路了,断开PU4601的供电,3、5V压降值正常无电压,待机芯片条件正常无输出,一种可能就是保护了,另一种就是芯片坏了,示波器抓到5V过压保护,一般这种可能就是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找了个耐压值与容值都相同的贴片钽电容替换,再把PU4601更换之后,待机电流0.01,接屏亮机。

网友:
虽是常见故障,但有图有真相。

网友:
是待机5V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过压保护了!发的图片很清晰,用什么相机照 的?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A:
PU4601 RT8207L是内存供电芯片吧,怎么会是待机芯片?这个帖子是拼的吧

网友:
不错,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待机芯片是PU4103型号RT8223M,谁不相信可以查查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4601 RT8207L是内存供电芯片吧,怎么会是待机芯片?这个帖子是拼的吧

帖子里好像没说PU4601是待机芯片吧。

网友A:
不好意思,看乱了,还请发帖写的通俗一点。5分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乱了,还请发帖写的通俗一点。5分送上

谢谢,以后努力提升作文水平。

网友:
老鸟修机如行云流水,这篇帖子是个好例子。如屡烧芯片,屡烧上管,换过两次不好,可跳过它检查芯片前级条件,事半功倍防止一个地方绕死。我推荐加精

网友:
一看到这波形这么杂,就秒杀了

网友:
示波器确实是个神器,,谢谢搂着,,照着搂着的一样毛病修好了

网友:
搞个图纸看着跟舒服

网友:
不知为何看到你们这么好修好我心不太爽。现在还没遇到35V电容问题,都是后级问题。

网友:
不是说电源芯片拆了之后不能上电吗。我师傅是这样告诉我的

网友B:
不错,波波用得好,修机就是快

网友(2018-03-13):
楼主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我都不太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