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G43 G4 G31 没信号通病 !

楼主(2015-07-08):
   最近修了五六块昂达的G41板子           故障都一样         可能是通病             分享给大家

   故障   没复位      测量重要测试点     电压都正常     就是没复位          加焊图中部分     就可以解决问题           、昂达G31   G41  都是的!

我只是一个学徒    没学过理论   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有那个大神可以解释为什么!     欢迎评论!

   欢迎加分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加焊CPU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加焊CPU电源芯片。

和周围的电阻!

网友B:
这样玩一陈子还是会有问题的,还是芯片换掉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玩一陈子还是会有问题的,还是芯片换掉最好

一个多月了   还没回来!  呵呵

网友D:
楼主不是说电压都正常吗!看来还应是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多月了   还没回来!  呵呵

那就好,有灵感啊?好好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说电压都正常吗!看来还应是供电不正常吧?

CPU  内存  桥   总线   都有   小电压   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感觉可能是VRMPWRGD不正常,有可能是电阻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可能是VRMPWRGD不正常,有可能是电阻空焊!

听师傅  说过   不过  我自己找不到   直接全部加焊   很省事!

网友F:
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引起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坐等大神解释1

网友G:
有条件的话还是时序这样跑一边,不然修好了心里没底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有条件的话还是时序这样跑一边,不然修好了心里没底

还不怎么会   看图        不过修过这种板子   超过一月没返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还不怎么会   看图        不过修过这种板子   超过一月没返修!

哈哈,我也不会看图,正在学习。发现台式机的图纸要少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我也不会看图,正在学习。发现台式机的图纸要少的多

继续努力   慢慢学习!

网友:
图没圈圈,

网友:
我们没理论的就是苦逼啊  看图纸要学会

网友H:
估计全部要返修,8802这种芯片 不知道修了多少   无非就是那几个问题。。。注意下DVD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全部要返修,8802这种芯片 不知道修了多少   无非就是那几个问题。。。注意下DVD

保修  一月   超过一月  没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