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N5V—RL烧内存上管,掉电,修复

楼主(2015-07-08):
新手维修的第一块板子,老手请勿喷板子拿到手的时候,说的是烧过内存上管,已经换了,还是开不了机
拿来测试,内存电感对地值15(感觉偏小),但并没有明显短路,于是上电测试,几秒钟,上管又冒烟了

感觉有短路,就烧鸡吧,烧了半天也没感觉,结果脑残的把电压加到了10V,瞬间内存辅助供电芯片烧了。找个换上
于是又把MOS管周边大小电容都测了个遍,并无异样(后来发现这里走了弯路)

才想到可能是芯片导致的烧上管,于是,,,到处也没找到相同型号的芯片(W83—321G—723DA的芯片,找到好多都是辅助供电的芯片也是W83,后面的型号不一样,测得有4个脚相连,比如W83—310G-R2—713D8)
从另外一块看起来差不多的梅捷的板子上找到个RT...的芯片,问过学长,学长测了下,说可以换上试试,

于是果断换上,终于不烧上管了,高兴ing,测得电感电压1.65V(DDR2代内存,标示1.8V),本人私自以为电压是正常的,就没再过问内存了
于是乎问题又来了,上CPU开机,ATX电源风扇转一圈就掉电了,不插CPU,或者不插4PIN电源,就能触发,但是CPU电感电压只有0.85V,

上假负载:串行总线电源A1.24V,B无电,系统复位1.6V,电源好信号1.6V,两个时钟无,VTT电压0.8V,PLL供电电压2.4V,CPU内核电压1.6V,

又难住了,老师说的是先有时钟,再有复位得嘛,怎么有复位了却没时钟呢,跑跑线路,发现2个时钟耦合电容另外一端有电压1.6V左右,更换之,时钟OK
还是转一圈掉电,实在没思路了。换过IO,加焊过桥,涛声依旧。就差一点换桥了
这里转折点来了,一大神过来说我内存电压不正常,应该有1.9V左右才对,
既然供电不正常,就先修供电吧,又回到头来修内存供电

W83不好找,却在桥供电附近发现一个W83.果断干下来换到内存供电上,一开机,内存供电1.92V!!!终于正常了,

这下没办法了,只有老老实实的找个相同型号的W83更换了,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找了不止30块板子,终于找到一个,换上,开机,还是有问题(已经忘记是什么状况了),再老老实实跑线路,发现上管G极到芯片有35阻值,明显不正常啊,中间只经过了一个2R2电阻。这个电阻可能是在反复更换MOS管的时候给烧坏掉了,换了个2R2,再次开机,CPU终于烫手了,终于跑码了,接到显示器上,亮了!!!
哎,才发现新手维修,走了好多弯路!!思路也不是很清晰

总结:其实问题就3点:
              1、内存主供电芯片坏了,导致频繁烧上管,找到相同型号的代换上解决
              2、CPU无时钟,有复位,说明时钟已经产生了,只是路上出问题了,换掉耦合电容解决
              3、内存辅助供电芯片烧了,代换解决
还请各位师兄师姐师妹多加加分啊!!代表八辈儿祖宗感谢您!!【加分是不会扣您的分的】

网友A:
请不要在意内存槽子。。。的问题

网友B:
修板子就得有不折不挠的精神,相信一定能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板子就得有不折不挠的精神,相信一定能学好

嗯。谢谢支持。帮忙加分吧,不会扣您的分的

网友C:
发贴不是为了加分,而是让大家少走弯路。和分享维修经验,学无止尽。

网友:
83321  很多啊?

网友D:
可怜的内存槽,QFN的芯片我焊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怜的内存槽,QFN的芯片我焊不好

哈哈,因为这是学校网络老师的板子,都是修过N多次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发贴不是为了加分,而是让大家少走弯路。和分享维修经验,学无止尽。

绝对不是为了加分而发帖!第一次维修好,很激动

网友:
刚开始不懂。也不好找,

网友E:
为什么你们的焊点都那么干净那么光滑平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你们的焊点都那么干净那么光滑平整呢??

涂点助焊膏,再风枪吹下,或者烙铁下就好了

网友:
没办法呀,离槽子太近了,又换了好几次MOS管。吹多了,吹坏了

网友F:
路过加分让楼主在激动激动

网友:
楼主 内存槽你用bga用的锡箔纸贴一下再开搞嘛  槽子都差点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过加分让楼主在激动激动

哈哈,其实后来想想,也没想象中那么难了,感谢,安

网友G:
一片主板被你修成这样,客户会接受么,,我们都是用锡箔纸的,一点也烧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片主板被你修成这样,客户会接受么,,我们都是用锡箔纸的,一点也烧不到。。。。

哦,学习了,因为这个主板是学校网络老师教室的主板,所以还好,不会介意,
不过下回知道怎么处理了。谢谢

网友H:
“发现2个时钟耦合电容另外一端有电压1.6V左右,更换之,时钟OK”请问楼主更换耦合电容就能在假负载上量到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现2个时钟耦合电容另外一端有电压1.6V左右,更换之,时钟OK”请问楼主更换耦合电容就能在假负载上量到 ...

CPU时钟工作电压一般也可以在假负载测量到。

网友:
虽然问题多,但还是解决了,厉害

网友I:
修了那么多地方我也是醉了

网友:
内存槽都烤焦了

网友:
受教了 感谢楼主

网友J:
芯片不对输出偏低 导致掉电 学习了。

网友K:
内存槽子有点受委屈了,加油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芯片不对输出偏低 导致掉电 学习了。

嗯,换芯片主要注意本身引脚对应工作信号定义就行,这里内存供电MOS管损坏引起导致输出偏低,正常情况下,这里烧机的电压应该控制在1.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涂点助焊膏,再风枪吹下,或者烙铁下就好了

嗯,焊点保持光滑平整可以用烙铁加吸焊线进行操作,你说的助焊膏也有起到清理芯片引脚作用。

网友M:
一般这种我都全换,芯片和场管。

网友N:
时钟信号经过电容是测不到的,除非你换成电阻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一般这种我都全换,芯片和场管。

恩,芯片和場館損壞一般是連鎖性反应。

网友:
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出来不正常

网友O:
楼主,给您加分了,不用那么客气吧。

网友P:
我想问这板给吹成这样客户还要吗?

网友Q:
这焊工令人捉急呀。内存插槽会不会不能用了。小兄弟还是要多加练习呀。

网友R:
这个最好连芯片一起换吧

网友S:
没事多练练。。我的烙铁 技术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S:
没事多练练。。我的烙铁 技术也不好!

嗯。得买点锡箔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现2个时钟耦合电容另外一端有电压1.6V左右,更换之,时钟OK”请问楼主更换耦合电容就能在假负载上量到 ...

我确实是这样出来的,电容另外两端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了那么多地方我也是醉了

学校网络教室的板子,都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修过多少回了

网友:
这不是重点。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嗯,换芯片主要注意本身引脚对应工作信号定义就行,这里内存供电MOS管损坏引起导致输出偏低,正常情况下 ...

当时脑残了。一下调大了,把辅助供电芯片烧了。还好没烧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内存槽子有点受委屈了,加油

哈哈。加油。向你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恩,芯片和場館損壞一般是連鎖性反应。

哦,涨姿势了,
今天也修好一块客户的机器,
不过简单,是内存MOS管和芯片坏了,果然是连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时钟信号经过电容是测不到的,除非你换成电阻了。

能没到,假负载上。不过测量的时候只有0.6左右,还会逐渐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给您加分了,不用那么客气吧。

哈哈,谢谢了。第一个帖子,第一块板子,激动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想问这板给吹成这样客户还要吗?

学校的,没事,不过以后会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焊工令人捉急呀。内存插槽会不会不能用了。小兄弟还是要多加练习呀。

在加油学习了。。。哎,确实给吹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最好连芯片一起换吧

就是,最后才发现MOS管和芯片都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当时脑残了。一下调大了,把辅助供电芯片烧了。还好没烧多的

你加的10V远远超过辅助供电芯片本身VCC引脚工作电压标称值5V,当然会引起烧IC,基本IC 烧坏的话,相连MOS管也会击穿。

网友T:
楼主修一块主板都是钱啊?真的下功夫了。

网友:
烧的有点严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你加的10V远远超过辅助供电芯片本身VCC引脚工作电压标称值5V,当然会引起烧IC,基本IC 烧坏的话,相连MOS ...

主供芯片之前就已经坏了,我失误把辅助芯片也烧了。

网友:
哈哈,是的,不过第二块板子,就一点没烧到了,学习了,用锡箔纸挡了下周边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修一块主板都是钱啊?真的下功夫了。

哈哈,让您见笑了

网友U:
还没毕业吧,没毕业能达到这个水平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还没毕业吧,没毕业能达到这个水平很不错了

谢谢支持,还没毕业,主要台式机只讲点理论,笔记本感觉还简单些,
我们好多人都不会修台式机,,哎,

网友V:
细心分析才是王道啊,毕竟新手不容易,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在意内存槽子。。。的问题

慢慢修 赞一个 加下分

网友W:
LZ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你已经不错了·哈、赞个···········

网友:
学习了,刚学会就有进步
加油

网友:
风枪用的好哈哈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啊

网友X:
新手修东西很纠结。但是贵在坚持。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主供芯片之前就已经坏了,我失误把辅助芯片也烧了。

主控芯片在这里损坏的时候,也会影响辅助芯片的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主控芯片在这里损坏的时候,也会影响辅助芯片的工作。

[神舟] 飞天UI45 D3 X320 MB C1
整机待机0.18A————怎么这么高,外设有短路?
裸板待机0.01A————裸板貌似正常了
3/5V正常,就更开机针上没电,不知道这个电是3/5V还是19V供过来的,下班了。跑了半天也没跑到3/5V,
不确定是哪个供电的,各位请给我一些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X:
新手修东西很纠结。但是贵在坚持。

谢谢支持,共同进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W:
LZ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你已经不错了·哈、赞个···········

感谢支持,不过确实很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V:
细心分析才是王道啊,毕竟新手不容易,给你加分!

确实,修了好几天,中间有课,就放那里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神舟] 飞天UI45 D3 X320 MB C1
整机待机0.18A————怎么这么高,外设有短路?
裸板待机0.01A——— ...

一般正常情况下,笔记本待机3/5V电压产生开机针就会产生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一般正常情况下,笔记本待机3/5V电压产生开机针就会产生电压。

是的,肯定是有断路,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开机针是几V供电,该飞几V过去,,,就不敢飞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是的,肯定是有断路,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开机针是几V供电,该飞几V过去,,,就不敢飞

自己看下图纸就知道了,开机针电压一般有经过电阻上拉得到。

网友:
慢慢来,有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自己看下图纸就知道了,开机针电压一般有经过电阻上拉得到。

有图纸我还这么麻烦哦,,,,

网友:
小号——该封

笔记本手机fix -1 无理取闹

网友:
总的来说修的很不错了

网友:
W83321芯片梅捷主板用的挺多的,经验不错,就是新手修机器内存和PCI那里尽量保护哈,要不然板子修好了给人感觉还是很差

网友:
维修中走弯路,是避免不了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坚持,不放弃,最终总会有收获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台式机 很久没有修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 飞天UI45 D3 X320 MB C1
整机待机0.18A————怎么这么高,外设有短路?
裸板待机0.01A——— ...

搞定了。嘿嘿

网友Y:
不错,学习了,就是效果差了点,都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不错,学习了,就是效果差了点,都吹坏了

嗯。第一次。不晓得还有系泊纸这玩意

网友:
新手确实不容易  我也是  看了这个之后 更觉得   这路 不是那么好走 兄弟

网友:
楼主居然没有写上师弟

网友:
维修中走弯路,是避免不了的,关键是不断总结,今后走的弯路就少了。

网友:
我们都是用锡箔纸的,一点也烧不到

网友:
我的机械怎么总是出现问题的

网友:
小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是为了加分而发帖!第一次维修好,很激动

理解你的心情 修好的第一片板子 很有成就感 那心情……爽

网友:
耦合电容是不是都通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