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5-07-08):
21.5 led显示器,启动过程中屏幕逐渐变成2行,上一行显示正常,下一行渐变成黑色。感觉像内屏的问题,没有能力修,还是不死心,请教大神…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最好能有屏的截图

网友:
拍个图看看,联想机器一般喜欢用LG屏

网友:
发个图看一下

网友:
多半是屏有问题

网友:
拍下照片吧,描述的很难理解的,先排除驱动板和屏线,再去考虑屏

网友:
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有点屏器吗? 先点屏看下 是否是屏的问题。 在做分析

网友:
点屏试一下,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我也发现很多了。。基本都报废..都修不了

网友:
直接报废了 修不起来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要先发个图片 看看嘛,一目了然!!

网友:
排除驱动板,屏

网友:
先写数据,再检测屏、屏线、驱动板!

网友:
拍个图片看看 感觉是屏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你先排除驱动板没问题,再说屏坏,就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