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I41G 掉电维修

楼主(2015-07-08):
神舟飞天UI41G 掉电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713-1-1.html
兄弟们帮忙看下 这篇   需要换哪个电容  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器
先谢了

网友:
顶上,我也刚接手一台同样故障的UI41B,求解中

网友:
高手都潜水去了

网友:
直接私信他啊

网友A:
U60看下的PG那是不是有个电容 估计是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U60看下的PG那是不是有个电容 估计是那

查了u60 pg 脚 待机有3.3v电压  触发后就没电压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