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40主板关机后电源还过电

楼主(2015-07-08):
双敏主板UNF6A PRO主板940.开机正常使用,就是点关机了,显示器无显示,确保已经关机了但是电源还过电,CPU风扇转。检查不是主机开关问题,也不是电源的问题了。初次学修主板,从哪里下手?是从电源管理芯片开始吗

网友:
你查下主板上各大电感,哪些还有电?

网友:
这种现象脚关不了机,,AMD的  这样主板 单桥的  桥问题。。。

网友:
CPU、内存、桥电感
如果都没有电,跑下线路,看看是不是待机电压串路到风扇电源了?这是我猜想的,

网友:
还有就是现在的市电,好多都没有地线的,ATX电源经常漏电,可以用一根线接地,排除法嘛,

网友:
桥问题吧  之前修过一个不过不是这种板

网友:
按时序查哪里的点没有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