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0b无线网卡开关亮黄灯,怎么也点不开了

楼主(2015-07-08):
昨天下午手贱,就把自己用的hp6530b拆开玩玩,清洗了清洗风扇,只拆了D壳三个键盘螺丝,四个开机面板螺丝,就把风扇,cpu散热片拿出来清洗的。清洗完毕,重新装上,开机正常,就是发现无线开关灯变成黄色的了,习惯性就按了一下,也没变成预期的蓝色,原以为是开机面板上的线没接好。重新拆开拔插,依然如此。此后采用了以下方法试图解决,依然没有搞好,很懊恼哈。请大家指点一下,如何解决?这要是客户的机器那不是有麻烦了。(*^__^*)
1)惠普官网下载无线网卡驱动,快捷功能组合按键驱动,安装后依然黄灯。惠普官网没找到这型号的电源管理驱动 2)重新拔插过无线网卡,一黑一白线接触良好,也是按照正确1,2标识所接。也能在设备管理器里边显示设备运转正常,也没什么叉号,惊叹号。
3)服务里边,Wired AutoConfig 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  Event Log等服务都已开启。
4)无线网络配置里边802.11n模式也是启动状态也是按照Windows系统来配置
5)进BIOS恢复过出厂模式
6)重新换别的版本装过系统
之前用的好好的,还有就是这天有个百度推广的,过来在电脑上下载过东西。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吗?还是说这无线开关坏了,无线网卡坏的可能性不大。开机面板上其他灯显示正常,用手一点也都灵敏。谁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知道如何解决,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是不是键盘上无线网卡开关坏了,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找人修一下估计能好,这机还能用也算是神机.

网友:
遇到这情况,我一般用贴纸把无线网卡的22脚贴住屏蔽,这样就可以强制打开无线网卡,缺点是以后都不能关了。

网友:
用万能表测一下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先排除无线网卡本身的问题,再来看主板问题。如果是主板问题,可认到无线网卡而不开启检测用如下方法可以强制开启:

网友:
你除尘以前正常吗

网友:
自己拆清洗的后果就是这样,你不错了,有的直接就不开机了  或者开机后一股黑烟袅袅升起  随之焦糊味扑面而来  场面何其壮观

网友:
仔细想下拆的时候是不是在哪儿弄坏了,还有就是把网卡重新插下,把天线的位置换下

网友:
进BIOS恢复默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