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CD3 VER:7.0复位灯闪不开机修复,提供BIOS下载

楼主(2015-07-09):
今天接了一块昂达A78CD3 VER:7.00不开机,检测卡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检测CPU供电1.41V 和内存1.5V供电都正常,根据经验尝试先刷BIOS试一下,找好久才找到这个BIOS,刷好上机一试开机正常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在这里提供可以正常开机的BIOS给大家!

昂达A78CD3 VER:7.0 BIOS

网友:
有时跑C1也刷BIOS,这复位闪灯也刷BIOS修好,呵呵,这招果然了得啊

网友:
看来编程器是必备工具。

网友:
受教了 感谢楼主

网友:
现在的故障真是越来越奇怪了,复位关BIOS什么事

网友:
BIOS  引起的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复位灯闪刷BIOS好的,第一次看机

网友A:
BIOS   确定好的?

网友:
BIOS  收下了

网友:
先挑软的下手果然没错

网友:
不客气的收藏一个了

网友:
积累一条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下一个试试

网友:
昂达的BIOS容易坏

网友:
有些是这样的,遇到过几家的G41复位闪  以前一直是拆串口芯片搞定,有一次  搞了好久  突然想到技嘉的BIOS比较容易坏,刷一个 就亮级

网友:
是不是bios参与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确定好的?

肯定是好的,刷好就可以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