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楼主(2015-07-09):
索尼 SVE111A11T 不触发 已解决
此机进过水,到手有待机不触发,更换EC与CPU 供电电容 能触发不亮机,电流在0.7几,最后加焊北桥成功修复,在此谢过各位兄台的回复!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A:
楼主不想说说具体的维修过程吗

网友:
问题还真多哦

网友B:
很怕修到好多问题的,费时间还收不到好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怕修到好多问题的,费时间还收不到好价钱。

是的啊,赚个1X0修了我两个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想说说具体的维修过程吗

瞎摸的,没具体维修思路,

网友B:
小心被扣分,呵呵!多看看版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心被扣分,呵呵!多看看版规。

发帖还扣分??

网友:
没说你,是说1902572740 这个用户光发图片会被扣分的。

网友C:
楼主你那个外界的显示器是怎么弄了我最近也想搞一个这样的设备修机器时候就方便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个外界的显示器是怎么弄了我最近也想搞一个这样的设备修机器时候就方便的多了

外接的是淘汰下来的14寸笔记本屏,TB上淘个电源和驱动,拆一张19寸废显示器背光塑料板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D:
三板斧看来挺好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板斧看来挺好用的。

兄弟,能留个你的号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能留个你的号码吗?

留什么号码?首先声明我不是女的,你别被我头像迷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留什么号码?首先声明我不是女的,你别被我头像迷惑了。

QQ号或者手机号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