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3A

楼主(2015-07-09):
   老板帝国来一台机器,清华同方的,接可调电源0.023,算正常,按开关无反应,拆机,得到裸板,版号71RA14RM6-T820,主板无进水,无修。万用表打对地值,基本OK,量开关电压3.3V,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由于是AMD的,先检查RTC,正常,南桥晶振有压差,刷BIS,哎呀,没下载分,那就先量待机条件,EC(ITE8500)的74脚和14脚均为3.3V,于是又查RSMRST,1.7V,不对啊,在量PWRBTN,也是1.7V,难道EC坏了,不,先等等,看这两个脚去了哪里,没去其他地方,都进了桥,猜猜哪个换了呢,那肯定猜不准,待我把EC的PWRBTN和RSMRST脚撬起便可揭晓答案,没错,撬起二脚,在量3.3V了,取下南桥,在料板上找了应该旧的做上去,亮机,就在兴奋之余,老板过来说客户不修了,最后知道真想的我眼泪掉下来,虽然简单,但也费 了不少时间,还没收获,希望大家加点分,

网友:
翘起EC这边电压正常,怎么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那是因为这两个信号的电压是EC内部发出,而不是上拉电阻得到,所以明显是南桥的问题了撒,

网友:
你也可以将这两个信号的脚撬起,打对地阻值,也应该可以判别出来

网友A:
超出了我的想象,翘起的EC。电压正常了。难道不是EC坏了。怎么会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出了我的想象,翘起的EC。电压正常了。难道不是EC坏了。怎么会是桥?

   说明EC的电压是被拉低了啊

网友:
最后被老板坑了,哎!维修人员永远的痛

网友:
有个误区 :先报价后修  避免修好后不修

网友:
哎,心酸啊,今天没分了。明天给你加

网友:
还得把原来的桥给他做上去,,,顺便再弄点故障吧,这种人,,

网友:
开关电压是9V  不是3,3V 你这应该写错了

网友:
这种是桥坏里吗,有没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我的 32 脚PM_RSMRST# 没电压、  我翘起来了也没电压 是不是证明 EC 坏掉了呢···

网友:
PWRBTN#  21 脚 也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