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 震动失灵

楼主(2015-07-09):
5S震动失灵  声音是好的   震动 排线都换掉了 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一般换了排线就会好的。主板的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震子更换过没? 没件代换的话可以用可市井民源1.5V接震子两脚.   正常的话查震子3.3V供电.无供电打值看阻值.  无穷大的话查FL74   .  短路的话查D3  DZ101  C289. 都正常的话重植PMU

网友:
单板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