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屏一边亮白线有救吗?

楼主(2015-07-09):
之前测试发现灯管坏掉一个现在换一条新的LED灯条还是出现这个问题,希望技术高明的朋友帮忙判断是哪个元件坏还是屏挂了。

网友:
屏坏掉了。

网友:
笔记本上倒是遇到过昨天一台惠普的就有右边一部分不显示,刷了码片好了。不知和你的故障一样不

网友A:
还没碰到换LED灯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碰到换LED灯条的。

LED坏的实在是少

网友:
LED等条不会坏吧 应该是平坏了

网友:
谢谢 ,各位同行朋友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你点一下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屏坏 了   没得救了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修不了的

网友:
一般这样的我就放弃维修了,不想把故障扩大,到时候点不亮了

网友:
换我也不会修了,故障大了不好收拾。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啦

网友:
个人觉得是屏出了问题了,维修难度极大。

网友:
屏挂了,没得搞

网友:
屏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