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490加电不显 三短一长报警问题

楼主(2015-07-09):
     哪位大师手里有B490机器  麻烦给一份BIOS  板号 LA48 MB 11264-1M  48.4TD06.01M    单BIOS U6001    显卡N13P-GLR-A1      这机器报警三短一长 然后 一长三短   论坛的朋友都说是BIOS问题  但是刷LA48的不行  有朋友说刷LA49的能亮机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麻烦有这个板号的朋友  确定BIOS是好的  给一份   我刷 了试试   确定BIOS是好的以后   如果刷了不行  可以转移思路了  现在没有好的BIOS   我是一条路走到黑了  不知道怎么修   谁手里有BIOS  麻烦传一份  谢谢

网友:
论坛的bios一般都是好机器好备份下来的,如果你连续刷了几个不行的话就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此机已修复  没什么技术含量,买了一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  就转移思路了,最后发现是一个贴纸下面的小过孔断线了  也不知道怎么就点中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