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的ACON是低电平,大师们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5-07-09):
现在是有0.015A待机电流,就是不能触发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很多吧。。。

网友:
file:///f:/常用工具/360极速浏览器/*词语被过滤*hrome/chrome/User Data/temp/forum_mod=attachment&aid=ODk1MzQyfGQ0MzU5NDlmfDE0MzY0MDg1NzJ8NzAwOTg2fDg3MTcwNA%3D%3D&noupdate=yes&nothumb=yes.php

网友:
那里看一下这里正常不,如果5脚电压没有大于6脚的RTCVREF的话,那么7脚就会接地,使ACON拉为低电平

网友:
嗯,是6脚电压只有2.89V,接下来查哪里

网友B:
不对,是5脚电压只有2.8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很多吧。。。

那得怎么查

网友C:
查一下公共点阻值正不正常,公共点电压能否正常产生?待机有点高,仁宝的点火回路起保护动作

网友:
ACON的相关电路看看,哪里拉低了

网友:
查393另外两个信号,现在都为高了么

网友D:
ACON有两处,不过你说5脚只有3V不到。其实就是比较,5、6脚比较,正常5》6,7就高。5脚又来自公共点。所以看公共点。至于PQ3和PQ25不用去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对,是5脚电压只有2.89V

这个线路设计到 仁宝的点火回路
正常时候5脚电压要大于 6脚电压
现在查下 5脚电压的来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公共点阻值正不正常,公共点电压能否正常产生?待机有点高,仁宝的点火回路起保护动作

现在公共点对地阻值为零了,我烧不出什么元件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线路设计到 仁宝的点火回路
正常时候5脚电压要大于 6脚电压
现在查下 5脚电压的来源

5脚的电压来自B+经两个电阻分压,现在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为0欧,我加电烧都烧不出发烫的元件,下一步如何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CON有两处,不过你说5脚只有3V不到。其实就是比较,5、6脚比较,正常5》6,7就高。5脚又来自公共点。所以 ...

公共点要怎么查看,什么思路

网友:
19v通过pr22和pr24 起到分压的 到9.5v到5叫 你看看pr22 的1脚有没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公共点对地阻值为零了,我烧不出什么元件发烫?

接公共点烧,慢慢放大一点电压电流来烧,或都拆电感如PL1之类的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要怎么查看,什么思路

公共点当然是要看有没有电压了,电压幅度在正常范围内吗?分压电阻阻值正常吗?

网友:
这个acon是地电瓶你应该应该和不触发没关系吧?这是点火回路的条件呀

网友:
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公共点阻值都为0了,,大短啊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