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做不进系统

楼主(2015-07-09):
asus a8j做不进系统   进PE慢 做系统后重启出现一个小杠杠 闪烁不动  然后不进入解压
这个机器客户没带硬盘  硬盘是自己公司的是好的  而且GHOST后可以在别的机器解压进系统
而且重新写了主引导也是一样的

网友:
检测一下是否为硬盘问题

网友:
是不是win8改win7 啊

网友:
重建主引导试试

网友:
重建主引导试试,对,就是主引导 的问题

网友:
就是引导问题   进PE修复一下引导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