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G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器有显示。

楼主(2015-07-09):
ACER 4710G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器有显示。开机黑屏,不关机,大约等半小时后,再重启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不过如此电击,貌似可以用的住,但是建议更换保险

网友:
加焊显卡再说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的原因啊

网友:
显卡是独立的显卡。就是觉得奇怪,外接正常,然后等个半小时也可以用。

网友:
杀显卡啊 ,

网友:
最好事换个新的

网友:
焊一下显卡试一下,不过有风险,排除法。

网友:
宏碁的笔记本一般都是因为散热的问题导致的芯片空焊率比较高!

网友:
你想说明个什么,实在没看懂啊

网友:
用风枪吹几分钟显卡就行了。

网友:
加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最好换一个新的、。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吧

网友:
运气好的话,疯抢吹吹显卡好了

网友:
显卡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