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没有独立显卡电压。独显 认不到。只能用集显。

楼主(2015-07-09):
    独立显卡的供电芯片,上管下管都换过了。是不是PG的问题?

网友:
BIOS 里面有显卡参数可以改的

网友:
显卡认不到肯定不是上下管的问题

网友:
刷PCH  BIOS 包好

网友:
检测独立显卡的供电,然后刷BIOS.另外注意显存。。。

网友:
供电芯片的条件满足吗,是不是独显bios里边关闭了

网友:
显卡芯片、外围条件都正常就是芯片坏

网友:
查显卡辅助供电,刷BIOS,再不行就把显卡换了

网友:
没试过啊。我是菜鸟。学习了

网友:
没电压 就修电压啊  没电压独显当然不能用啦

网友:
那就要查独立显卡供电芯片的开启有没有,桥有没有发出来,,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