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5上电0.6,每一点头绪

楼主(2015-07-09):
接一g465本来桥虚焊,上bga后能开机,没几天返修了,在上bga不行,现在上电0.6 桥换新的还是一样,不知到维修方向,请大神赐教

机器以修好,H_PWRGD_L有电压,经过Q21没有了,实测1.5vs电压没有,c714电容不良

网友:
谁能分析下上电时序,我发现开机灯闪一下就不亮了,开关灯也不亮,电流0.6不动

网友:
各电压正常。无短路

网友:
桥没换好吧   你这种情况不可能有别的问题

网友A:
复位有没有?CPU有没有工作?SM总线有没有波形?…………

网友B:
0.6 好信号都全没?

网友C:
到这一步,应该是信号没有跟上去,

网友D:
本人觉得桥没换好,桥附近是否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有没有?CPU有没有工作?SM总线有没有波形?…………

pcirst有3.3v   cpu pgood也有5v发出  sm总线不懂  我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 好信号都全没?

就是不知道测那个信号,新手望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这一步,应该是信号没有跟上去,

哥哥。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不要灌水了,小心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觉得桥没换好,桥附近是否掉件了

仔细用放大镜看了,没有掉件

网友E:
是独显吗?是的话转为加焊显卡,集成下桥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有没有?CPU有没有工作?SM总线有没有波形?…………

桥温度慢慢升高,cpu感觉没什么温度,换过cpu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独显吗?是的话转为加焊显卡,集成下桥换一个。

我开始以为显卡问题,现在显卡已经拆了,电流一样,0.6

网友:
应该是桥没焊好,又虚掉了,再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开始以为显卡问题,现在显卡已经拆了,电流一样,0.6

本人觉得0.6A这电流还没到显卡,应该问题停留在桥这一块,查查桥的条件与信号是否满足,

网友G:
无线网卡22脚有没有3.3V

网友:
刷刷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线网卡22脚有没有3.3V

有3.3v,望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有没有?CPU有没有工作?SM总线有没有波形?…………

版主是否能给个精华,以后遇到此问题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