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23代换方法。

楼主(2015-07-09):
看见论坛好多人问RT8223 代换51123 和51125的时候出现了,待机电流偏高100毫安左右。今天刚好遇到了一个。通过对比发现TONSEL/SKIPSEL 这两个引脚设置不一样。把RT8223 这两个引脚对着51125的图纸接上。附上图纸

网友:
以前没注意 学习了  维修还是要细心才行呀

网友A:
51123和8223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B:
把这2个引脚接了,待机电流是否降下来了。

网友:
你太牛了  这样都会飞线

网友:
确实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2个引脚接了,待机电流是否降下来了。

是的,我把TONSEL断开的时候待机还高。又把SKIPSEL断开,待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3和8223可以直接代换

这个还得看电路设计

网友:
收藏了,谢谢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代换的确要看电路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在某些主板上面 待机会偏高,要改TON脚

网友:
太牛了  这都搞的了

网友: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楼主够细心,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够细心,学习了

说明一下,我用的图纸是RT8205 ,因为这个IC和51125是完全一样的,就用的rt8205的图纸。

网友:
这是什么 情况呀

网友:
还是要用原装的 尽量不要代换

网友:
你那个飞线 接的 什么

网友:
代换一般后续故障太多了,不过楼主不错啊

网友:
最好不代换

网友:
楼主 就是把那2个脚接起 就行了嘛 手里有一个 还请赐教

网友(2015-08-13):
学习了,刚好用上

网友:
直接代换也可以用啊,我这鸿基4741g代换了,待机都不偏高

网友(2015-09-15):
宏基的机器,代换可以,联想的就不行,换后待机高, 不过楼主这种改法,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成果

网友:
对着图纸 改一下设置引脚就好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谢谢LZ 的分析

网友:
来自: 江苏
你下面的是rt8205啊

网友:
看来只能在别的板子上测试 这个也只能试试 刚对着K580S 待机偏高 主板测试下 14脚接地 4脚5V 相连待机会更高 不是完全代用 只能在个别机器上面 这板子上面14脚接地

网友:
是吧那个脚接地吗

网友:
谢谢呀 以前没有注意 都是收集代换 直接焊上去

网友(2015-10-22):
RT8223这芯片不太好找,只好想法代换了

网友:
51123可以代换rt8223吗

网友:
这个型号的芯片我也改过 没有飞线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