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上显卡短路,在线等大神相助

楼主(2015-07-09):
Y450电流0.5掉电,显卡供电PL11短路阻值为0.换了两个显卡阻值都为0.拆了显卡阻值正常。现在拆了所有短路点的电容,MOS管电源芯片和四颗显存。还是短路。烧鸡1V有3A的电流但是无任何地方发烫。真是日了狗了。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不知怎么解决。不知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补充内容 (2015-7-11 13:14):
机器已经换主板了没有修好800客户同意

网友:
是不是现存的问题啊

网友:
换显卡前测一下显卡芯片上电容是否短路的?上显卡后就短路,是不是加热过猛了?

网友:
GM45的 北桥 好像可以改集成吧

网友:
板层问题

网友:
取下来不短吗,还是你没做好和显卡型号错了没

网友:
阻值为0,烧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机器 坛子里有人会改 集成显卡的

网友:
不会是板材短路了吧

网友:
显卡供电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