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g41h d3没复位通病换了三极管好了

楼主(2015-07-09):
这个没复位应该是通病,我也是看的咱论坛修好的,换掉qp90和qp91上图

网友A:
有没查下这2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查下这2个是什么信号

查了是告诉南桥的cpu电源好信号{vrmpwrgd}

网友B:
我也碰到过一片这样的,加加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一片这样的,加加焊就好了

焊的那两个三极管吗

网友:
你太帅了。这样的小芝麻管子难代换

网友:
估计是连接VRMPWRGD的信号管子

网友:
不难代换,主板上多了去

网友:
有张原理图分板下就更易懂了。

网友:
在七彩虹K-WXG41RG1-104109429上面都适用

网友:
通病吗 记下了 以后要是遇见好办了 七彩虹的板子真不咋地

网友:
常来论坛逛逛有好处,我都照着修好不少主板了

网友:
啥故障现象啊。。是没复位。。时钟有吗

网友:
谢楼主大公无私  小白学习了

网友:
拆掉一个也会好!

网友:
VRMPWRGD信号。    二三线板子很常见的。

网友:
    楼主功力不弱,焊工更是了得。。。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修好了!~BIOS留下

网友:
  太直白了吧、。